我想焊接超外差式收音机,想请教高手

楼主(2007-12-25):
各位:
    我是个门外汉,我想焊接超外差式收音机,想请教高手:我在焊接前应该准备什么?焊接的过程中应该注意那些问题?应该买那些资料?
     请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到www.bookku.net下载,那里有一些入门级业余无线电书籍,不要银子的。

网友B:
买一个套件,6管的,1多块钱吧。

然后找一本讲收音机的书,搞清楚各级的基本原理和信号流程,弄清楚安装顺序,知道中频和高频怎么调。

网友C:
买套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