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打孔问题

楼主(2008-01-13):
各位老大,小弟我不明白如果在板子上打个孔安装螺钉,要在那一层上画孔?
如果想在贴片器件的焊盘上打个孔要怎么 画啊 ?在那一层上画啊 ??

网友A:
那一层都要打,不然怎么穿得下去啊

至于画在哪层上,我看只有最外面2层吧

看不懂哇?

当然咯!

因为你没说用的哪种软件。

网友B:
回复PCB板上打孔问题

你可以画一个二维线然后设置全层就OK了

网友C:
都说是孔了,就不应该在某个层了,而是所有层,先画个通孔,只要孔内壁不铺铜和没有焊盘就好了。

网友D:
protel?

在图上直接放置个pad,设置孔的直径稍微比螺丝直径略大点.
我就是那样做的.其他方法不知道.

网友E:
。。。

开个过孔,不是这么难吧?一般不要连任何线,有些要接地的例外。附近最好也留足够空间以免螺丝帽压到其他线路或元件。

网友F:
放一个焊盘就行了

孔径比螺丝大些,焊盘的大小要比螺丝帽大

网友G:
好象protel有专门的钻孔层吧,直接放个过孔也行吧。

网友H:
放个通层焊盘,孔径一般取螺丝外径+0.2

放个通层焊盘,焊盘孔径一般取螺丝外径+0.2mm,焊盘外径一般取螺丝外径的1.5x~4x(视乎实际需要选定).阻焊还要在前面基础上+0.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