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W的倍压电路怎样做

楼主(2008-01-15):
请问大侠,我用IC555时变产生方波,然后经MOS管反相给倍压电路倍压,但这4个MOS管电路有问题,焊上它们电流很大且没有方波输出。现打圆的地方有错,后面的倍压电路与IC555没错,请问这电路错在那里。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1517425971.pdf

网友A:
Q2发射极没有负载,直流无通路

另外,各10k电阻也未免太大了,你的振荡频率不算低,怎么能用这么大电阻?

网友B:
maychang 大大叔

楼主:
回复maychang

谢谢你的回答,但这10K电阻我是用来调试用,大小一点与振荡频率不是很重要。主要是怎样差分这个电路,因为这个电路有错而我又不懂。

网友A:
这几个电阻阻值与振荡频率关系非常大。电阻与MOS管输入电容构成一阶低通滤波,电阻值大则转折频率低。把驱动信号都滤掉了,还工作什么?
整个电路设计就让人糊涂,为什么要用个三极管反相?该反相器发射极还没有直流通路。

网友C:
为什么非要用555而不用PWMIC?为什么非要用倍压而不用电感变

倍压电路实际上就是电荷泵电路,只能得到很小的电流,根本就不能得到5W 的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