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不懂,请高手帮忙分析电路图

楼主(2008-01-16):
1.电路中SN1,好像是个0欧姆的电阻,请问是什么作用,为什么是用SN表示电阻?
2.需4棵电容又是什么作用?
3.一般电容在直流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不是通交流阻直流,为什么还用到直流电路中。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16104849155.rar

网友A:
一起学习

一起学习

网友B:
想要别人回你的帖

直接把图贴出来。
先下载,再解压,然后才能看,楼主也要替别人想想。

网友C:
帮助贴图

网友D:
电容在这可做为滤波,电容很多情况下是做为滤波的

网友E:
电容好像是充电

不至于断电瞬间二极管不发光

网友F:
RGB信号?

首先说明下这个图是搞么的?
RGB三色?那个W是背灯吗?工作的频率高的话,电容是滤波作用吧

楼主:
说明RGBW

RGBW, 为四种颜色分别是红,绿,蓝,白

这个图意思就是四种LED灯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