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对输入测电流要求很宽的光藕

楼主(2008-01-23):
(无正文)

网友A:
10mA到200mA对LED那是不可能的;

你只能考虑1~20mA;

网友B:
应该是没有那么大的。。。

网友B:
建议说下你的需求,大家给你点建议啊。。。

楼主:
我的需求是设计一个继电器,在直流24-110,交流24-220电压下继电器线圈都吸合。如果有输入范围很广的光藕的话串个电阻就差不多完事了,如果没有的话......

网友B:
关键是你的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广,这个有点困难。

这个问题还得请高手解决下,呵呵,小弟无能为力了。。。

网友A:
简单的做法:

输入->全桥整流+电解电容->限流电阻->光耦->光耦输出-》比较器-》继电器驱动-》继电器

网友C:
单纯看电流的话,你也可以分流啊。

楼主:
to 7楼
那还是需要光藕的阿,220和24点压差这么多。限流电阻如果照24V选的话,220V不会击穿光藕吗?

网友D:
re

要检电流大小还是电流有无啊
不一定非要用光耦才能干活的嘛

楼主:
要检测电压有无,电流不一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