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j在电子里面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12-26):
Tj在电子里面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难说

这种缩写,一个作者一个意思。不看原文没办法知道。
有可能是“结温”,即PN结温度。

网友B:
只知道在文学领域是“太监”的意思,小说写了一些,下面

楼主:
Junction temperature

Junction temperature

网友C:
Tj

5楼正解。
硅片与封装材料结合部位的温度,一般给出Max值,用于热阻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