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就遇到麻烦了啊

楼主(2008-02-18):
我做了一个AT89S52的实验板,但是针脚高位电压极不稳定,有时1.2伏特,有时甚至12伏特!大多数情况下都是2.5伏特,加了上拉电阻也没有用,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说实话 第一次就成功了 也不是很正常

也不是一件好事情!

网友B:
少点东东

弄张图好些吧?

网友C:
能达到12V,比较疑惑……

网友D:
有可能是使用了pnp三极管驱动电路

其他的暂时想不到

网友E(2008-03-19):
你用什么看的

如果用万用表看的,一定要换成示波器,因为万用表只是测量个均值,如果你的那个电压含有交流成分,万用表会欺骗你的

网友F:
是不是有运放 12v?

运放电源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