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强制转换成8位再写

楼主(2008-02-19):
void Write8Bit(uchar input)
    {
    uchar temp;
    for(temp=8;temp!=0;temp--)
        {
             SDA=(bit)(input&0x80);////*强制转换8位
        SCL=1;
        SCL=0;
        input=input<<1;
        }
    }
这是一段对24C02写的指令,我想把它转换成16位该怎样操作?知道的大侠告诉下小弟好吗?谢谢

网友A:
没看出来是强制转换.

楼主:

上面的是转成8位,我想要转成16位啊.不知要怎样操作,那位大侠可以帮到我?

网友B:
是这样吗?

void Write16Bit(uint input)
    {
    uint temp;
    for(temp=16;temp!=0;temp--)
        {
             SDA=(bit)(input&0x8000);////*强制转换8位
        SCL=1;
        SCL=0;
        input=input<<1;
        }
    }

网友C:
和想像的有点出入

与楼上的意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