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和EEPROM到底有啥区别

楼主(2008-02-26):
您好,我到现在也搞不清FLASH和EEPROM到底有啥区别?
通常写的代码是存在mcu的那里?falsh?还是EEPROM? 那算代码空间是怎么计算?就是说这个mcu一共有多大的程序存储空间

网友A:
MCU的程序空间通常是FLASH。

FLASH要按块擦除,而EEPROM可以直接写。

网友B:
Flash和EEPROM的实现电路不同,所以操作方式(主要是写)也不同

Flash和EEPROM的实现电路不同,所以实现的成本也不同。因为Flash的实现成本较低,所以一般程序是放在Flash中,但不排除放在EEPROM中的可能。

一个MCU有多大的程序存储空间要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