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08-02-25):
我以前是学电子信息工程的,现在在搞维修,发现好多知识都忘记了。连高数都看不懂了,后面的信号系统、自动控制都看不懂了。想要从头学连高中的一些都不知道了。每次看书好多都不懂。怎么办?????那那们大大指点下!!

网友A:
做工程所要的知识和学校答考卷不同。

网友B:
“发现好多知识都忘记了”

把当初的课本找出来复习复习,或者找些别的教材复习,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C:
若真如LZ所云,那就该先找医生了,最好是“脑科”的。

网友D:
慢慢积累吧

忘了是因为知识没有经过实践,理解的本来就不深,怎么能记得住?我还学过量子力学呢,现在早忘得一干二静了。

你可以先看懂一些原理图,然后把所用的每个器件的数据手册读一读,理解为什么用它,慢慢开始积累,功夫不负有心人的!

网友E:
肯定要慢慢积累了

网友F:
先丛基础开始

先看一些基础的东西吧,然后在一步一步深入,看一些深一点的书,谁都会的遗忘的啊,以前你毕竟学过相关课程,在看应该会快一点

网友G:
点滴开始不为晚

网友H:
惭愧呀

我就一个中技毕业  太多不懂啦~~
 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I:
慢慢积累吧

慢慢积累吧
我也是一名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

网友J:
我发现我现在记不住东西

但是知道到哪里去找

网友K:
学习了

看到楼上各位所说的,真幸运,我看到了。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积累!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