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三极管会发烫

楼主(2008-03-02):
D0为光敏,1N714是10v稳压管,后面的是红外灯阵列,一行6个串联,一共8列,灯压降为1.5V,整个电路的电流大概是450mA。
D882的最大功率是10W,为什么一通电就发烫??
不得其解

网友A:
RE:

三极管为10W.则12V时流过的电流为0.83A.
按上面的电路:假设三极管饱和导通.则流过的电流为:
((12-6*1.5)/30)*8=0.8A.已经到达极限.
所以要按总电路耗电450MA.则图中30R的电阻应该改为51R.

网友B:
孤星119老师说的有道理

孤星119老师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