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mcu采集0到5V模拟量?

楼主(2008-03-03):
3V供电,自带AD的MCU,如何采集0到5V模拟量?除了电阻分压的方法,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
有人做过吗?

网友A:
就是分压法了,但要注意一下AD的输入阻抗。

网友B:
分压后用运放缓冲.

网友C:
直接用光偶隔离好了。

左边模拟两输入.右边为3V上拉.电阻匹配调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