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信号灯是LED吗?

楼主(2007-11-28):
如图

网友A:
毫无疑问。

楼主:
那怎么没法用万用表量正负呢,它内部串接电阻了吗?

网友B:
有的信号灯会在内部串电阻,甚至还有220V双向的

网友A:
LED导通电压最低的是红色的LED

大约1.6V(红外LED更低,1.1V,但人眼看不见发光),普通指针万用表内部是一节1.5V电池,不能使其导通,量电阻是无穷大。
用数字表,量二极管那档可以测量,或者用内部用两节电池的指针表。

楼主:
“用数字表,量二极管那档可以测量”

我拿数字万用表量过,反正都是无穷大的值啊

网友A:
另拿几支发光管量量,也许这支坏了,也许你的数字表特殊设计也说不定。

网友C:
一般的LED灯不会串电阻的

普通市场买的LED灯不会串电阻的,除非你有特殊需要如4楼所言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正对正,负对负,正常的话,普通LED灯(大功率的难说)可以微微发亮。否则就是,要不灯坏,要不数字表特殊。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D:
拿个3v电源试下,反正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