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18B20亲自做过温度传感器吗-交流交流(指导指导~)

楼主(2007-11-28):
    最近想用18B20做一个这样子的温度传感器。但-说实话是不知道从什么地

方下手,汗。

    (后来“摸索”了好久,才知道了21ic这样漂亮的网站,赞一个~)

     如果有哪位大虾做过,指导指导们,们不甚感激啊~

网友A:
“亲自”?

从什么地方下手?
当然从看datasheet开始。

网友B:
“亲自做过温度传感器”???

这个只有IC厂家才能做吧,而且应该是机器做出来的...

呵呵^_^

网友C:
18B20就是温度传感器啊??

你还要怎么做??

哈哈

18B20老了,+ -5设施度的误差,把这个温传搞成了**肋。

网友D:
lz 挺逗的.

ls,是0.5,不是5,

lz ,随便去找个例程吧,

网友E:
我用这个做了个温度计放在家里给爸妈用

用语音报温度也有显示

网友F:
网上的例程很多的啊,关键可能理解可能有些费力

楼主:
谢谢各位了~

ls的都强 汗

真的有那么落伍吗呵呵~

不过还是谢谢各位了~

网友G:
先看DATASHEET
不行看别人的例程
差不多了

网友H:
去申请一片瑞士产的SHT11,温湿度一体、数字输出!

就是太贵,不适于量产,俺忽悠了一片,居然从瑞士直发样片^_^

网友I(2011-09-18):
数据手册20几页,那个时序要求好严格,我都在弄,初始化后就没有反应了,读写老没有搞定,

网友J:
C51读18B20的例程网上很多的 关键词查找一下就行

网友K:
网上例子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