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估算内存大小?

楼主(2007-11-29):
(无正文)

网友A:
编译之后编译器会给一个报告,会告诉你实际使用了多少RAM

堆栈大小就需要自己估算了。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

网友B:
内存是啥?

网友C:
晕,还有问内存是啥,,ram

网友B:
。。

那rom啥?

也叫内存??

网友D:
生成的16进制文件是代码

消耗ROM或者FLASH空间。内存RAM的消耗由编译器的报告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