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有两个脚都为COM口,它们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7-12-04):
数码管有两个脚都为COM口,它们有什么不同?
谢谢~~~:)

网友A:
没有不同,实际上在电路上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B:
没有不同,我见过的都是内部连接在一起的。

楼主:
哦,呵呵,谢谢大家了

哦,呵呵,谢谢大家了!:)

网友C(2011-09-18):
没有什么不同,网上有人说是为了对称才这么做的,通常很多板上两个都接了

网友D:
用万用表测一下,看看是不是短一起的,不要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