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问题^谢谢大家~~

楼主(2007-12-05):
AT89S52的口可以做地址\数据线,也可以为I\O用,怎样区分?通过时序区分是怎么回事,其做地址和数据线是不是针对外面的存储器和外部设备?
还有,同样是P2口也是I\O口,同时作高位地址线,这个怎么知道它是做数据输入输出,还是做地址线?

网友A:
dd

数据线地址线根据需要定的.当然是对外面了

网友B:
当使用MOVX @DPTR类指令时,P2口就能输出高8位地址了

网友C:
做I/O口用和做地址/数据线用,指令不同。
怎么知道是I/O口还是地址/数据线,看外部联接的设备就可以知道。
某些设计,甚至有在某一时间内是做一般I/O用,另一些时间内做地址/数据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