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单片机通过MAX232串行通信时,波特率怎样确定?

楼主(2007-12-06):
PC与单片机通过MAX232串行通信时,波特率怎样确定?
谢谢~~~:)嘿嘿~
89S52单片机与PC的串行通信

网友A:
问得是那一个?

pc 里面有波特率的选项,或者一些通讯软件里可以修改

单片机
这个要看单片机的晶振了,然后在配置相对应的寄存器,具体的得看你的单片机的芯片资料了。

当然你可以把问题问得清楚一些!

网友B:
自己确定

常用的有1200、2400、9600、19200、57600、115200bps,根据数据手册算对应的波特率寄存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