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逆变器是不是开关电源减输出滤波?

楼主(2007-12-06):
请问是不是把开关电源的输出滤波去掉就变成逆变器?

网友A:
不是,而是开关电源+ 斩波

楼主:
回XWJ

逆变器不是直流变交流吗?那开关电源就有这部分的电路啊,经过桥式整流后的直流经过开关变压器就变成交流了啊,这不就是逆变器了?

网友A:
但此交流非彼交流啊

开光电源频率至少几十kHz啊,而一般的用电器确实50Hz的220V交流啊

所以只能整流滤波层直流后再按50Hz来斩波成50Hz的交流啊

网友B:
是不是

要先把开关电源和逆变器的定义搞好才能够说清楚。

网友C:
有相似的地方

但开关电源的电流输出是单向的,而逆变器的输出是双向的,交流的。因此,控制开关动作的方法大为不同。输出电路也大不相同

楼主:
回4楼xwj

"一般的用电器确实50Hz的220V交流啊"

问: 那直接接到电源就行了,电源就是220V/50HZ的

网友A:
晕,原来LZ还真的没搞清楚“逆变器”的定义!

楼主:
逆变器的定义不就是直流变交流吗?

网友B:
即使这样定义

有些开关电源也不是逆变器。基本Buck电路、Boost电路等都不是。

楼主:
那逆变器的用途是什么呢?

网友B:
你定义的,你问谁?

网友C:
会想到定义,就好办了

网友D:
回楼主:带变压器的开关电源去掉滤波器也不一定是逆变器

所有正向激磁的开关电源,如正激和反激开关电源,其变压器输出都是“直流”单向脉冲,没有负电压,即使去掉滤波器也是一样。只有双向激磁的开关电源,如半桥和全桥开关电源,变压器输出才是正负方波,也就是“逆变”,但我估计没有谁会把正负方波送给交流负载供电吧。为了满足正弦输出的要求,逆变器和开关电源的控制算法完全不同,这也是它们二者的重要区别。

网友D:
纠正一下4楼的说法

4楼兄弟提到:“一般的用电器是50Hz的220V交流,所以只能整流滤波成直流后再按50Hz来斩波成50Hz的交流”。
按50Hz斩波的话这个逆变器的输出是不能用的。逆变器的开关通常用数百kHz甚至上MHz的频率动作,通过低通滤波器滤掉高频载波,才能输出负载能用的50Hz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