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只能实现由单片机发送而其在PC显示

楼主(2007-12-07):
是不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只能实现由单片机发送而其在PC显示?如果要PC发送数据给单片机,这需要对PC编程,怎样实现的?
谢谢~~:)

网友A:
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可以实现PC机发送单片机接收,不必另编程序。

网友B:
呵呵,如果你用了我的开发板

   那你一定很早就明白这个问题了 ^_^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C:
很好用的,串口调试助手

很好用的,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D:
可以实现PC机发送单片机接收

可以实现PC机发送单片机接收,单片机要显示的话,需要另外编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