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白痴的问题!呵呵!偶四菜鸟

楼主(2007-12-07):
1.8051单片机堆栈可以设置在什么 地方,有什么用?
  如:
     COUNT: PUSH DPH
            PUSH DPL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POP DPL
            POP DPH
            RET
     TABLE: DB 00,01,04,09,16,25,36,49,64,81
  直接打:
     COUNT: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RET
     TABLE: DB 00,01,04,09,16,25,36,49,64,81
  不行吗?
2.8031单片机外部程序存储器和外部数据存储器地址都是0000H-FFFFH, 在实际使用中是否存在地址重叠,那是如何区分?
3.MCS-51内部RAM的位寻址区,位地址为00H-7FH,和RAM字节相同(00H-7FH),在实际使用中是否会发生冲突,如何区分?(举指令)
希望大家帮帮我!真的很困惑!

网友A:
先找本书看看。

   1 堆栈在RAM中。作用:遇中断时保护现场[现场是指相关的寄存器]。
     子程序中,如需保护现场的话,push 和pop不能省。

   2  程序和数据的地址是分开的,硬件连线就不一样。

   3  mov  bit,c与mov  #byte,a是不一样的。
      RAM字节有8位,位地址只有1位,区分的关键所在。

网友B:
1、堆栈设在什么地方。
理论上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但上电后SP默认值为07H,恰是工作寄存器区,这块地方一般来说要留着给中断程序用,所以堆栈最好设在不妨碍其它程序的地方,通常是设在RAM的高端。

直接打:
     COUNT: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RET
     TABLE: DB 00,01,04,09,16,25,36,49,64,81
  不行吗?

在破坏DPTR内容也没有关系时,可以。

2、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和外部数据存储器指令不同,所以不必担心。

3、指令不同,所以可以区分。
但需要注意,不同指令不同地址可能访问的却是同一位置。

楼主:
非常感谢3楼和4楼!

    正是书中写的不明确!多亏各位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哦!是2楼和3楼!当然!4楼也是非常感谢!毕竟为小弟浪费

谢谢

网友C(2008-02-16):
堆栈也就是一个保护现场的作用

网友D:
和想像的有点出入

2.8031单片机外部程序存储器和外部数据存储器地址都是0000H-FFFFH, 在实际使用中是否存在地址重叠,那是如何区分?

程序存储器用MOVC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用MOVX访问。

网友E:
这些都是基本问题,还是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