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串口调试助手中选中十六进制发送……

楼主(2007-12-08):
串口调试助手中选中十六进制发送,在发送框中或文件中是以十六进制表示,还是用文字符表示?
请教一下~~:)

网友A:
用数字,例如 43 23 AF 等

网友B:
43 23 AF???什么密码这么随机???

网友C:
具体你说的是那一个串口助手?

如果是 SComAssistant V2.2 For WIN9X/NT/2000 由webmaster@gjwtech.com 编写的,那十六进制发送就如下表示:
  如:0x02,0x55,0x12
则发: 025512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D:
建议楼主自己写一个

建议楼主自己写一个,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教程。我也是自己照着教程写了一遍,理解了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