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计算机串口检测5V电压问题

楼主(2007-12-15):
各位专家: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我在普通的开关上加一个5V电压,通过开关的通断可输出5V电压,怎样让计算机串口检测到这个5V的电压,请各位专家给点宝贵的意见,最好是有具体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A:
如果是需要检测到这个从开关来的电压“有”和“无”,只需要将此电压施加到一个电压比较器即可。比较器输出经单片机判断,然后经串口发送给上位机。
如果需要测量电压数值,则需要A/D转换,单片机与A/D芯片接口,然后将电压数值经串口传送给上位机。

楼主:
计算机检测5V电压的问题

谢谢2楼的专家,如果不用单片机,只用MAX232芯片可否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串口可以检测“握手”信号

串口的DSR、CTS都是“握手”信号。如果你用VB编程,MSComm控件的DSRHolding、CTSHolding属性就可以检测它们的电平状态。所以,你只要将0-5V变换成±9V电压后,接到串口的DSR或CTS引脚上去就行。

网友C:
需要电平转换

使用个232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