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正激开关电源需要储能电感啊?

楼主(2007-12-15):
正激和反激变换器都有截止状态,都要有施放能量的状态,为什么只有正激才有储能电感呢?

网友A:
没电感,因输出滤波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相当于短路

楼主:
回awey

那正激也能像反激那样用电容储能呀,为什么却用电感储能呢?

网友B:
回 ert34

反激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与正激开关电源不一样,虽然看上去差不多。反激电路开关管导通时,能量储存在变压器内,变压器作用相当于一个电感,正激电路变压器并不起多少储存能量作用(正是这个原因,同频率同功率的电源,反激变压器要比正激变压器体积大),储存能量靠另一个磁性元件即电感。
好好看看两种不同的电路拓扑及工作原理。

楼主:
谢谢maychang

现在明白了许多,但反激在充电过程中负载由什么提供电流啊?

还想问一个,反激体积那么大为什么还那么多人用啊?

网友B:
同功率同频率的反激电路和正激电路相比较

反激电路的变压器体积比较大,但省去了滤波(储能)电感,总体积未必大,而且电路简单,成本稍低,尤其适合高电压小电流输出,所以仍有应用。

网友C:
反激过程中负载电流一部分来自滤波电容的储能。

当开关管断开后,由电感和电容的储能提供。

楼主:
谢谢

但是反激电源当开关管导通,变压器幅边截止时,输出是不是由电容供电啊?那么反激电源就应该由电容和电感两部分组成储能单元了(开关管导通时由电容放电,截止时有变压器放电)

网友B:
回楼上

是。

网友D:
楼主理解有误

在开关电源中所讲的"储能元件"是特指那个对控制输出电压值具有直接作用的元件---
例如反激电源中电感.
输出端的电容器,是为保证输出电压平稳性的,而与电压值基本无关---
因此在开关电源的基本构成中,它并不以"储能元件"的身份存在.

楼主:
回尤新亮

你说 "储能元件"是特指那个对控制输出电压值具有直接作用的元件

但反激电源在开关管导通时对输出电压控制的是电容啊

网友B:
楼主理解确实有点问题

不错,反激变换器在开关管导通时,由输出端的电容向负载供电。但输出电压多大,却不是由这个电容决定的。这个电容两端电压是由每个周期由变压器传输过来的能量决定的。

网友E(2024-07-28):
引用 网友B:
反激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与正激开关电源不一样,虽然看上去差不多。反激电路开关管导通时,能量储存在变压器内 ...

maychang:你好,我想问问,就是正激开关电源,输出端增加了储能电感和续流二极管。我确实不理解为什么需要增加储能电感和续流二极管,当然增加这两个元件就是你说的,当开关管截止时,电感通过续流二极管给输出端供电。   但是有个问题,我直接取消续流二极管和电感,变压器的次级绕组用一个整流二极管和电容,当次级绕组感应过来的电能可以用电容进行储能,这样不行吗?我知道变压器不能存储能量,但是电容可以啊。这怎么解释呢?  我们用的工频变压器就是这样用的,这样有什么弊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