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告诉我用什么三极管好呢

楼主(2007-12-20):
我要用个三极管来控制电流,三极管c和e接的电流在750ma左右,我用的是8050但是感觉不太理想,就用了9014,感觉不错,但想到9014的 电流好象最大是100ma  ,又有点担心,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好,

                即控制信号0-35ma   1.8v   被控信号 要750ma
不知道谁可以告诉我用什么三极管好呢

网友A:
8050可以用啊,是你哪没做好吧?

网友B:
“用了9014,感觉不错”

9014跑750mA不烧了才怪

网友C:
“感觉不太理想”和“感觉不错”

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网友D:
应该看datasheet,靠感觉没谱

网友E:
感觉... 有创意

楼主:
感觉不错

我用8050的时候,发现被控电流只是在0-300内变化,用了9014后发现可以在0-900变化,所以我说感觉不错,因为我刚学电子不久,请大家见谅,同时大家更应该帮助我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先谢谢!

网友F:
8050不可以吧...

 750MA ,我想8050应该受不了的,最好换成882.

网友G:
干嘛不用MOSFET???

网友H:
跟着感觉

走.............

网友I:
放大倍数问题吧?基极电流没计算好.

现在,8050的直流放大系数一般要比9014小.
8050的hFE一般在100左右,9014的hFE一般在400左右(具体参数请实测).如果不调整基极电流,这样两个管的IC表现会差很远.但从技术角度看,750mA(注意!!这个m是小写,A是大写的!各位老大爷们!)用9014是选型错误.8050负担500mA还可以(具体要看管的实际功耗).750mA应该选用TO126/TO220封装的大功率管(参考8楼的建议).当然了,由于大功率管的放大系数一般都很小,需要更大的基极电流.即使是复合(达林顿)管,这个IB仍然不能太小.

从你给出的控制信号看,35mA1.8V似乎是比较弱的.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电路.前面电路的输出能力究竟如何?

搞科研不同谈恋爱,不能全凭感觉.否则很容易犯错误,有时甚至是致命的.

网友J:
也要让人家烧烧管子的,不然没有教训,哪来经验

调模拟电路,全是在一阵烟,一声响中成长起来的,然后才可以在这里告诉你,你的电路也会一阵烟了……

网友K:
要看功率的啊

要看功率的啊....還有ve的電壓....

電壓乘電流大與一個值會燒壞....

750算是大的了...如果ce電壓也大的話...

最好換高功效的管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