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PCB板,请大家教教

楼主(2007-12-23):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次?找把美工刀刻吧。

网友B:
请问楼主每种材料的价格

我也想自己手工做板
能把你用到的材料价格和厂家列举一下吗

网友C:
步骤

第一:画好PCB图

第二:将PCB图打印在一张比较透明的纸上,比如流酸纸(只打印单层线路,不要连丝印也打上了,而且要将打印机调成全黑色打印)

第三:准备好一台几十W的日光灯

第四:把感光板的那层胶纸撕开,将刚才打印的图纸复盖在上面,注意正返面,别把PCB图弄返了,用一块玻璃压在上面,把日光灯点亮,离开PCB大约15~20CM,开始晒板,大约晒5~8分钟

第5:在晒板的时间里,准备好显象济,按照说明,调配好

第6:显象,把晒好的感光板放到显象济了,不时的晃动显象济,待到线路显形,其他的铜箔已完全露出后,显象完毕,用清水冲洗

第7:按照比例,用温水调配好三氯化铁,把显象完毕的感光板放到三氯化铁容液里,不停地晃动,待把多余的铜箔容解后,那出,清水清洗

整下过程就是这样了,多做几次,就能熟手~~

网友D:
哇!!!!!!!!

哇   好羡慕啊   可以自己焊板子了啊!!

网友E:
每次依然觉得挺麻烦,我倒喜欢用刀刻,

我的d12  ssop28封状都是用刀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