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电路图

楼主(2007-12-24):
各位大哥,看图:
那P228是个什么玩意啊?是配合YX7603C使用的红外发射器吗?
哪位大哥有YX7603C的资料?
另外,请教下:图中电解C6能不能改成无极性等量电容,为什么?谢谢!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下,可控硅那的R8是什么作用?分流吗?谢谢。

网友A:
电路只有半波,没必要用双向可控硅,

网友B:
RE

楼主3意思是说用单向的就行了吧,回去试试.
再请教下:那P228是什么玩意啊?

楼主:
RE

各位大哥,怎么不说话了啊?

网友C:
红外人体感应....

 应该是个红外人体感觉电路.

 P228是个感应头,配合涅菲尔透镜一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