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解决方法~~:)

楼主(2008-01-08):
由于刚开始实际做电路,现在对元器件,比如说二极管,三极管,电容等,不了解它们常用的用法,换句话说不知道怎么
用?参数怎么选?缺乏鉴赏电路的能力,请问应该怎么弥补,应该看什么有针对性的书?”

网友A:
经验是积累起来的,慢慢做吧,做多了就会了。

网友B:
电路中一共有这么几种东西

电阻、电容、电感(包括变压器)、二极管、三极管(包括场效应管),可是要说这几种东西在电路中怎么用,怎么计算,恐怕几百本书也不够。
做到什么地方,学到什么地方就是了。

网友C:
学自己用的那部分

一起学习

网友D:
前阵子刚恶补了下。。。

从初中开始,我们就开始接触电阻,电容等,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这方面的知识有很深的研究,比如说,高频信号中为什么多用贴片的电阻?插件电阻从物理结构上说,大致分几类?都有什么优缺点?现在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上随便找下,就能学很多,实际上最难的是学习的方法和有一颗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