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晶振问题

楼主(2008-01-09):
请教一下这几个问题(1)这两种晶振电路各有什么优缺点
                  (2)图中32768晶振电路的电容电阻是如何取值的?如果用这个电路做时钟时C6取值不合理会不会对时钟有影响造成时钟不准?
                  (3)如果C6不要,取C7的值和C5一样可以吗

注:C6为补偿电容为1-10P

网友A:
晶体振荡频率与电路中电容数值有关系,并非绝对不变。
图中C6就是微调振荡频率的。

网友B:
C7可以与C5相同,也可以略小...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C:
一般没必要啊

网友D:
刚刚想到,希望有人专门进一下这个问题

我也不了解多少的~

网友E:
讨论下

(1)这两种晶振电路各有什么优缺点
   第一种晶振使震荡频率更家精确。

(2)图中32768晶振电路的电容电阻是如何取值的?如果用这个电路做时钟时C6取值不合理会不会对时钟有影响造成时钟不准?
   电阻一般为几十欧姆,电容一般为5pf~30pf,这个主要取决于你的mcu本身是否有补偿,因为这个晶振是万年历的晶振,所以要求要绝对的准确。

(3)如果C6不要,取C7的值和C5一样可以吗
   可以的,但是因为万年历要求精度高,有可能实践精度不够。

网友F:
林一起学习

一起学习

楼主:
顶下8楼

讲得不错,呵呵,不过偏振电路还有别的优点吧??我不知道有人能说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