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08-01-03):
AN, TI, se, ST, Scope
我用Multisim 9仿真一般的放大电路,请问输入和输出应该怎么模拟那,我画的图有什么问题啊,请大家帮帮忙
这是提示的错误:执行工具操作   (2008, January 03, Thursday, 16:59:59)
|   仪器分析: 瞬态分析
|   |   Plot title:
|   |   Analysis settings
|   |   |   初始条件: 自动产生初始条件
|   |   |   起始时间(TSTART): 0
|   |   |   终止时间(TSTOP): 1e+030
|   |   |   图形显示增量(TSTEP): 自动计算 (少于: 1e+030)
|   |   |   最大时间步长(TMAX): 自动计算 (少于: 1e+030)
|   |   执行一致性检查
|   |   分析变量
|   |   |   在仿真结束时显示设备参数
|   |   Representation as SPICE commands
|   |   |   begin-scope page
|   |   |   checknodes 3
|   |   |   save all
|   |   |   iplot all
|   |   |   set trtol = 7
|   |   |   set itl4 = 100
|   |   |   set convlimit
|   |   |   set rshunt = 1e+012
|   |   |   -param hrange 0 1e+030
|   |   |   save
|   |   |   tran  -env-options 1e-005 1e+030 0 1e-005 auto_ic auto_tstep auto_tmax
|   |   |   if-error end-scope audit-log-show
|   |   |   show all
|   |   |   showmod all
|   |   |   end-scope
|   |   Multisim默认分析选项
|   |   |   截断错误估计过度因素: 7
|   |   |   上部瞬态迭代限制: 100
|   |   |   为代码模型启用集中协助
|   |   |   分流电阻从模拟节点到地面: 1e+012
|   工具分析输出
|   |   TRAN:  时间间隔太小; 时间 = 3.77422e-006, 时间间隔 = 1.25e-015: 故障节点$3
|   |   doAnalyses: timestep too small
|   |
|   |
|   |   tran 仿真被中断
执行工具操作   (2008, January 03, Thursday, 17:02:21)
|   仪器分析: 瞬态分析
|   |   Plot title:
|   |   Analysis settings
|   |   |   初始条件: 自动产生初始条件
|   |   |   起始时间(TSTART): 0
|   |   |   终止时间(TSTOP): 1e+030
|   |   |   图形显示增量(TSTEP): 自动计算 (少于: 1e+030)
|   |   |   最大时间步长(TMAX): 自动计算 (少于: 1e+030)
|   |   执行一致性检查
|   |   分析变量
|   |   |   在仿真结束时显示设备参数
|   |   Representation as SPICE commands
|   |   |   begin-scope page
|   |   |   checknodes 3
|   |   |   save all
|   |   |   iplot all
|   |   |   set trtol = 7
|   |   |   set itl4 = 100
|   |   |   set convlimit
|   |   |   set rshunt = 1e+012
|   |   |   -param hrange 0 1e+030
|   |   |   save
|   |   |   tran  -env-options 1e-005 1e+030 0 1e-005 auto_ic auto_tstep auto_tmax
|   |   |   if-error end-scope audit-log-show
|   |   |   show all
|   |   |   showmod all
|   |   |   end-scope
|   |   Multisim默认分析选项
|   |   |   截断错误估计过度因素: 7
|   |   |   上部瞬态迭代限制: 100
|   |   |   为代码模型启用集中协助
|   |   |   分流电阻从模拟节点到地面: 1e+012
|   工具分析输出
|   |   TRAN:  时间间隔太小; 时间 = 3.77422e-006, 时间间隔 = 1.25e-015: 故障节点$3
|   |   doAnalyses: timestep too small
|   |
|   |
|   |   tran 仿真被中断
执行工具操作   (2008, January 03, Thursday, 17:14:40)
|   仪器分析: 瞬态分析
|   |   Plot title:
|   |   Analysis settings
|   |   |   初始条件: 自动产生初始条件
|   |   |   起始时间(TSTART): 0
|   |   |   终止时间(TSTOP): 1e+030
|   |   |   图形显示增量(TSTEP): 自动计算 (少于: 1e+030)
|   |   |   最大时间步长(TMAX): 自动计算 (少于: 1e+030)
|   |   执行一致性检查
|   |   分析变量
|   |   |   在仿真结束时显示设备参数
|   |   Representation as SPICE commands
|   |   |   begin-scope page
|   |   |   checknodes 3
|   |   |   save all
|   |   |   iplot all
|   |   |   set trtol = 7
|   |   |   set itl4 = 100
|   |   |   set convlimit
|   |   |   set rshunt = 1e+012
|   |   |   -param hrange 0 1e+030
|   |   |   save
|   |   |   tran  -env-options 1e-005 1e+030 0 1e-005 auto_ic auto_tstep auto_tmax
|   |   |   if-error end-scope audit-log-show
|   |   |   show all
|   |   |   showmod all
|   |   |   end-scope
|   |   Multisim默认分析选项
|   |   |   截断错误估计过度因素: 7
|   |   |   上部瞬态迭代限制: 100
|   |   |   为代码模型启用集中协助
|   |   |   分流电阻从模拟节点到地面: 1e+012
|   工具分析输出
|   |   tran 仿真被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