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LD与TTL如何连接

楼主(2007-12-31):
请教CPLD与TTL之间或TTL与CPLD如何进行接口连接.CPLD可否与微机的接口板(如并口或I/O接口板)直接传输数据?

网友A:
与CPLD IO电平标准有关

看看你的CPLD IO的电平标准吧,可查datasheet
一般是兼容TTL的,或者LVTTL

楼主:
请教CPLD接口问题,补充的.

我用Altera公司的 EPM7128S 型号5V电压CPLD,请教问题如下;
1.CPLD可否与微机的接口板(如并口或I/O接口板)直接传输数据?
2.7128与TTL之间或TTL与CPLD如何进行接口连接?EPM7128S可否做成具有74LS123功能的单稳态电路?74LS123与7128连接时是否加上拉电阻?
3.7128可否与 Cypress的7200型FIFO 存储器直接连接?
非常感谢!

网友A:
如下

1、并口可以,你所说的I/O只要电平匹配,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从强电等的地方来,考虑隔离
2、TTL可与7128S相连,完全用CPLD实现单稳态是不现实的,因为CPLD只有数字逻辑电路,外接电阻电容的话是可以的,也可以换个思路。
3、我现在登陆不了cypress的网站,如果7200系列fifo电平兼容,直接接没有问题,将来编控制逻辑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