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看下这个简单的C51程序

楼主(2008-01-11):
程序如下: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 } } main() { unsigned char i,k; while(1) { i=8; delay(i); i=7; delay(i); k=10; } }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i=7;那一行程序总是不被编译呢?如下是在伟福界面和keil界面下的图片

楼主:
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
    }
}
main()
{
  unsigned char i,k;
  while(1)
  {
  i=8;
  delay(i);
  i=7;
  delay(i);
  k=10;
  }
}
编译器的意思是我那行程序i=7;没有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delay中的WHILE后面要么用;要么用{}

楼主:
while那块的程序先不用管(以前while后面的括号里有程序的),现在主要的问题是i=7;那行程序怎么总不被编译呢?

网友B:
你的 i = 7 后面的 delay(i)

中I是多少?如果是7则编译器认为i=7是个常量,略过了

楼主:
不明白

‘如果是7则编译器认为i=7是个常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编译器为什么把这个赋值语句当作一个常量呢?

网友C:
实际上是被编译了的,不信你可以看生成的汇编代码。

调用函数时传递的的确是7。没有写回到i倒是事实,因为编译器认为后面不再用i了,所以就没有回写。

如果你将下面的k=10改成k=i,那么就会将7写回到i,并且keil编译器不会直接使用立即数7,而用一条减1指令,从前面的8减1变成7。

楼主:
汇编程序里果然已经把那行程序编译了,00说的太对了

网友D:
为什么不把7直接写进去,如:delay(7);

网友E:
oo就是oo

网友F:
编译过

若将后运行delay()程序中换成
while(j--)看看,i一定是7

楼主:
回9楼,因为这是我的实验程序,没什么用,主要是一开始没明白不编译i=7;的那个现象

楼主:
还有两段程序

程序1:
#include <reg52.h>
sbit bit0=ACC^0;
sbit P10=P1^0;
main()
{
  unsigned char i,k=0x40;
  while(1)
  {ACC=k--;
   for(i=0;i<8;i++)
     {
        ACC=ACC>>1;
        P10=bit0;
      }
  }
}
程序2:
#include <reg52.h>
sbit bit0=ACC^0;
sbit P10=P1^0;
main()
{
  unsigned char i,k=0x40;
  while(1)
  {ACC=k--;
   for(i=8;i>0;i--)
     {
        ACC=ACC>>1;
        P10=bit0;
      }
  }
}
程序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十六进制数据k串行发送到IO口P1.0。可是如果用程序1就达不到目的,因为程序走到for循环后就把A清0了,而用程序2的话就没事,程序走到for循环后不会把A清0。请问原因是什么?

网友G:
这应该是编译器的问题

在反汇编中可以看到后一种ACC的确没有被清0
我想应该是编译器代码优化的原因。
顶7楼,让学到一种发现问题的好方法!

网友H:
volatile

volatile int i;

网友I:
严重同意楼上~~~

楼主:
volatile在这里不管事

我试过加上volatile,不管事的。反正程序1的汇编程序里总是先CLR A,再MOV i,A而程序2的汇编程序就是一个简单的mov i,#8

网友C:
晕...谁叫你C语言里还用ACC啊...晕死..

网友J:
使用ACC会被当成汇编吗?

ACC不就是一个名吗/

网友C:
但是它是A累加器...C语言里面本来是看不到这个东西的...

楼主:
用了ACC就可以不用定义新的bdata变量了啊

网友K:
这就是优化了……

网友G:
为什么用ACC

我认为用ACC是为了可移植性好一点。因为有的编译器不能识别A,而只认识ACC。

网友C:
真是够晕的...用了ACC还居然说为了可移植性好...

要是为了可移植性好,就不要使用跟具体CPU相关的寄存器,而应该使用临时变量。

网友I:
哈哈~~~这次跟着00走

楼主:
用ACC的优点

一是省的去定义一个bdata变量,另一个就是使程序速度快些,毕竟RR的操作数只能是A

楼主:
在百度上搜到一段程序
#define do_something(IO_port) {IO_port=1;IO_port=0;}

do_something(P1_0);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L:
用ACC只是为了更快罢了,但会严重破坏可移植性

新手要慎用ACC哦,不然很容易出问题的
而高手就更不应该在C里面用ACC 了,要用就得用嵌入汇编,以便得到确定的结果。

楼主:
怎么把优化级别降低呀?

网友M:
你用什么编译器

比如KEIL
项目属性project-option
优化code optimization

楼主:
噢,谢谢

原来keil还可以定义优化级别,而伟福里面没有

网友N:
典型的冗余

网友O:
路过,

LS放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