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匠人的《梦幻时钟摇摇棒大揭秘》中的惯性开关

楼主(2008-01-11):
惯性开关如图
电阻脚旋转连接处如何保持良好的导电?
电阻脚和下面的两个金属柱如何保持接触导电?
自己应该怎么DIY?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只要一个边沿就可以了啊,为什么要保持???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可能会接触不良,因为是转动的啊

不是一直保持,就是在转过去的时候,保持接触良好

网友B(2012-02-09):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