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电视的问题

楼主(2008-01-11):
请教各位大侠,普通的黑白电视怎么接成监视器用啊?不是显示器

楼主:

小弟是新手,望各位不啬指教,先谢了。还有,有谁知道哪里有地方下载电视维修的书籍吗?

网友A:
电视接成监视器~~ 大叔们这边~~~~~~~~

网友A:
还是没人理~~~~~~~~~

网友B:
    配一个转换器‘;RF转AV的’;自己做一个也可以撒‘/’

网友C:
可以么

可以么

楼主:
如何制作转换电路

请教,如何做那个转换电路啊,我对无线电很感兴趣,水平好象低了点.
可能我没把问题说清楚,我手头有一个摄象头,有一台小电视.于是我就想做个监视器用,结果可想而知,以失败告终,还望各位大侠指点啊

网友D:
如果用现成的话

把摄像头Video输出接射频调制器的输入,射频调制器的RF输出接电视机的天线输入。

网友E:
维修

老式的vcd配Tv,Av转换头装一个就中

网友F:
试试

用游戏机上的射频调制器就行

网友G(2008-02-17):
简单

直接把摄象机的信号有Q9头接到电视旧可以了 电视上面有莲花头 调到AV状态就可以了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