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仿真器和编程器的区别

楼主(2008-01-27):
请问仿真器是不是能对芯片进行下载程序,也能控制芯片的单步运行程序,而编程器就只能对芯片进行下载程序,不能控制芯片的运行呢?

网友A:
参考一下

编程器是用来烧制芯片的,仿真器是可以用来模拟cpu运行的。简而言之:仿真器用来调试电路板,而编程器是把二进制代码写入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