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W的稳压管长期0.5W工作有问题吗?

楼主(2008-02-01):
我用24V电源窜几个5.1V稳压管再窜7805, 电流100mA, 摸稳压管很热,这样长期工作有问题吗?

网友A:
看散热条件

网友B:
LZ都说了发烫,最好用DC-DC

网友C:
和2L一样!

看散热条件!其他参数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有些问题

长期工作在0.5W可能对电路稳定性有影响,我感觉不如用一个7812把24V降为12V后再接7805稳妥一些。

网友E:
别费劲了,将近2W的散热功率,做产品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