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8-02-01):
  我本是学计算机的,但是现在有一些东西必须要弄明白才行,这就涉及到电容之间的影响(物理学的差),如图所示,现在要考虑,B电容带电对A电容的影响,也就是说B电容正向加电与反向加电,给A电容的电容量会带来什么影响,谢谢高手,大师的详细指点!万谢!

网友A:
兄台你画的是个啥啊?

你最好分开,别人才看的明白!
你可以看成是个假的双电源!
如果两个电容的容量耐压值一样,应该在中间点是电压的一般,为+——+或—++—

网友B:
挺复杂的样子

挺复杂的样子...

网友C:
很简单的问题

在模拟技术版面已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