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升压型充电泵DC-DC出现如下图所示的输出纹波

楼主(2008-02-01):
工作条件:输入电压4.0V,输出电压5.0V,输出负载电流10mA(500偶电阻模拟),输入与输出电容使用Kemet公司10uF瓷片电容,Fly电容使用Kemet公司1uF瓷片电容,电源使用2A电流输出的线性稳压实验电源。

对于图中锯齿波上升沿所出现的“巨大”噪声百思不得其解,希望能有高人帮指点。

网友A:
1uF这个电荷搬运工惹的祸

电容基本特性---端电压不能突变,泵电容放电脉冲电流太大,在输出电容ESR作用下,形成较大尖峰电压,输出电流不大的话,给泵电容串个小电阻试试看。

网友B:
也有可能是你的了地线没布好,

楼主:
附上局部PCB图,地线应该还是比较好

Fly电容串个47欧的电阻以后纹波确实下来了,但是觉得有点奇怪,莫非这种升压器都是这样?

网友C:
通常的dcdc都有最小功率要求

可能你的电路功率太小,加大功率就可以了

网友D:
什么型号的电容泵

电容泵波形不应该这么难看

网友E:
我是菜鸟

我想问下,什么是FLY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