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版本问题

楼主(2008-02-20):
在设计pcb板时,在design菜单里怎么没有layer stack manager这个选项啊?
还有就是为什么网格表中的有些项他会显示node not found?怎么解决啊?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是版本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元件库和封装库不一致造成的,如二极管就经常出这种问题

网友B:
不要汉化,记几个单词不会太难吧。

网友C:
严重支持楼上.

网友D:
还是用英文版的好,我从来不用汉化版的

网友E:
不是汉化板

我用的protel 99 se 不是汉化版的,但也会出现那样的字样
  我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开始是可以找到lm324器件,但用几次后又看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