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 Word 和 Pdf 文件的相互转换?

楼主(2008-02-22):
(无正文)

网友A:
暂时只知道

暂时只知道word to pdf

网友B:
用adobe acrobat工具

它可以制作pdf文档,也可以把pdf文挡另存为doc的

网友C:
网上搜软件吧

网友D:
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我用的这个

网友E:
我只会word to PDF:(

网友F:
我用的也是5楼的

网友G:
很好很强大的转换

网友H:
一直用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

没发现还有保存为Word的功能。
不错。

网友I:
从网上复制来的,还没有试验过

应该说,PDF文档的规范性使得浏览者在阅读上方便了许多,但倘若要从里面提取些资料,实在是麻烦的可以。回忆起当初做毕业设计时规定的英文翻译,痛苦的要命,竟然傻到用Print Screen截取画面到画图板,再回粘到word中,够白了:(最近连做几份商务标书,从Honeywell本部获取的业绩资料全部是英文版的PDF,为了不再被折磨,花费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研究PDF和Word文件的转换,找到下面2种方法,出于无产阶级所谓的同甘共苦之心,共享下:)

1、实现工具:Office 2003中自带的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ing

应用情景:目前国外很多软件的支持信息都使用PDF方式进行发布,如果没有Adobe Reader,无法查看其内容,如果没有相关的编辑软件又无法编辑PDF文件。转换为DOC格式则可以实现编辑功能。尽管有些软件也可以完成PDF转换为DOC的工作,但很多都不支持中文,我们利用Office 2003中的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ing组件来实现这一要求最为方便。

  使用方法:

  第一步:首先使用Adobe Reader打开待转换的PDF文件,接下来选择“文件→打印”菜单,在打开的“打印”设置窗口中将“打印机”栏中的“名称”设置为“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e Writer”,确认后将该PDF文件输出为MDI格式的虚拟打印文件。

  编辑提示:如果你在“名称”设置的下拉列表中没有找到“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e Writer”项,那证明你在安装Office 2003的时候没有安装该组件,请使用Office 2003安装光盘中的“添加/删除组件”更新安装该组件。

  第二步:运行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ing,并利用它来打开刚才保存的MDI文件,选择“工具→将文本发送到Word”菜单,并在弹出的窗口中勾选“在输出时保持图片版式不变”,确认后系统提示“必须在执行此操作前重新运行OCR。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不管它,确认即可。

  编辑提示:目前,包括此工具在内的所有软件对PDF转DOC的识别率都不是特别完美,而且转换后会丢失原来的排版格式,所以大家在转换后还需要手工对其进行后期排版和校对工作。

2、实现工具:Solid Converter PDF

应用情景:利用Office 2003中的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ing组件来实现PDF转Word文档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实现PDF文档到Word文档的转换,但是对于很多“不规则”的PDF文档来说,利用上面的方法转换出来的Word文档中常常是乱码一片。为了恢复PDF的原貌,推荐的这种软件可以很好地实现版式的完全保留,无需调整,而且可以调整成需要的样板形式。

      使用方法:

      1、下载安装文件Solid Converter PDF,点击安装。

      编辑提示:安装前有个下载安装插件的过程,因此需要保证网络连接通畅。

      2、运行软件,按工具栏要求选择需要转换的PDF文档,点击右下的“转换”(Convert)按扭,选择自己需要的版式,根据提示完成转换。

网友J:
虚拟打印机

安装一下虚拟打印机吧,很好用的,

网友K:
越讨论,越清楚,学习了,^_^

网友L:
网上有这种软件,可是有的PDF文件不能转换成WORD文字形式,转换过来是以图片的形式

网友M(2008-07-22):
上网多找下吧

上网多找下吧

网友N:
我用的也是虚拟打印机

但只能生成pdf文件,不能将pdf文件转回。

网友O(2013-01-06):
PDF转word还是不太支持啊

网友P:
pdf转word,好象不行!

楼主(2013-07-16):
和楼上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