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话交换机小白问题

楼主(2008-02-2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多个分机同时呼出

不是查询那么简单,有一整套协议

楼主:
回复主题:关于电话交换机小白问题

如果对于一个小型的交换机,1条外线,用单片机控制,应该如何判断出哪个分机摘机?

多个分机同时拨出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B:
多个分机同时拨出是如何实现的?无法实现

n外线最多只能同时由n内线播出

网友A:
只有一条外线当然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