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电流互感器的互感比?

楼主(2008-02-27):
有个电流互感器,其上没有任何标示,想知道它的电流互感比又没有电流源,怎么办?外面的塑料壳破了,数里面的线圈圈数准么?

网友A:
这样的电流互感器不用为妙

数匝数是最准确的,问题是里层你怎么数?每层的匝数可不一定相同。

网友B:
扔了。如果不能确定初级次级,串个1k的电阻,接到

一个变压器的次级,测一下两边电压比即可。

楼主:
谢谢

我这个是那种一条线从磁芯穿过,磁芯上绕了100圈的铜线的那种,这互感比应是100:1吧? 那还有没有其他别的参数要注意的,比如磁芯材料啊,铜线线径什么的?

网友A:
最重要的是磁心中的磁通密度

一定要远离饱和磁通密度,至于能用到多少要看磁心材料和允许的误差。小互感器饱和不会烧毁,但会造成很大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