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中的背离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2-27):
背离有5.2KHZ,20KHZ等,请问背离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频偏吧?背离?

楼主:
computer00

是背离啊,deviation,你说的频偏应该是freqency offset,我不明白这两点的区别在哪,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就是频偏。

楼主:
computer00

那freqency offset呢?

网友A:
也是频偏

楼主:
computer00

那deviation跟freqency offset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频偏我见到的基本上都是deviation,很少用offset的。

楼主:
computer00

offset经常看到啊,在1100的datasheet就有offset和deviation,但我就不明白它们的区别,以前听说deviation是调制深度,但又有说是频偏,而offset又说是频偏,搞到我都不知道什么是频偏了,请求哪位能能跟我详细说明一下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