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个I/O口接十个LED,加五个按键。不要外加其它片子。

楼主(2008-03-01):
如上述:6个I/O口接十个LED,加五个按键。不要外加如164这样的片子。能接出 来吗?
        哪个大侠能否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同意2楼要求

网友B:
再来

解释一下
ledsel 选择了前五个led 还是后五个led。
led的点亮可以由ledsel和接在轻触按钮上端的io组合完成。
按钮的输入低有效。

网友C:
按键LED才会亮?

按哪个键,对应LED亮?

楼主:
谢谢。几个大侠出手相助。也许是我没说清楚 。

我是想用6个I/O口来接五个按键和十个LED,都能独立控制其状态:
1.五个按键能分别读入其键值。
2.十个LED能每一个单独显示。
                 谢谢

网友D:
这个电路无实战价值...

网友B:
遗憾,两位大师怎么说不行呢?再晒!

这个是局部,一次回帖只能附一个文件。下帖解释。

网友B:
6io实现10灯5按键 说明,欢迎拍砖

解释一下 io的拉低配合ledsel可以点亮任意一个led,这个没有疑问。
 现在 再解释一下,新修改主要针对按下按键影响led导致led亮问题。
对于第一个单元 led1,led2和s3 , 设计R24和R26以及(R23与R25之一)使s3按下时io1端处于可靠的数字5vTTL低电平(使之可以输入低电平给单片机)并尽量高(少影响led亮度)(比如2v),这个从硬件角度已经很好的解决了led和按键的相互影响问题。
 另外  从软件策略上说明一下,led的点亮是需要扫描驱动的,分时驱动,否则按键无法输入。一般按50%分配时间,前50%时间驱动灯根据需要输出拉低或不拉低以驱动led1.led2;后50%时间io置输入,(ledsel还是输出无论0,1)由于R26以及(R23与R25之一)的存在 输入得高,当s3按下时io1得到0,实现按键输入。由于分时驱动所以按键去抖也要按照这个思路特别处理一下。
 欢迎拍砖。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1213943137.rar

网友B:
晒晒,晒掉一个电阻。

由于一组两个led是分时驱动所以省掉一个。
解释一下 io的拉低配合ledsel可以点亮任意一个led,这个没有疑问。
现在 再解释一下,新修改主要针对按下按键影响led导致led亮问题。
对于第一个单元 led1,led2和s3 , 设计R26,R24以及R27使s3按下时io1端处于可靠的数字5vTTL低电平(使之可以输入低电平给单片机)并尽量高(少影响led亮度)(比如2v),这就从硬件角度已经很好的解决了led和按键的相互影响问题。
另外  从软件策略上说明一下,led的点亮是需要扫描驱动的,分时驱动,否则按键无法输入。

一般按50%分配时间,前50%时间驱动灯根据需要输出拉低或不拉低以驱动led1.led2,由于io的推挽驱动这段时间按键不会对led有任何影响;
后50%时间io置输入,(ledsel还是输出无论0,1)由于R26以及R24的存在 io1输入得高,当s3不按下时led显然不亮;当s3按下时io1得到0,实现按键输入。这个时候的按键操作会稍微影响led。
为进一步减小按键影响led,可以分配75%甚至90%的led驱动时间,减少按键扫描时间。
由于分时驱动所以按键去抖也要按照这个思路特别处理一下。
欢迎拍砖。

网友D:
倒塌了~~~2楼的图没看见IO1...所以不行~~~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C:
就是。2楼的图我拿放大镜也没有看见IO1

网友B:
12 13楼。我2楼的解释在4楼我也没说io1 啊。我说

led的点亮可以由ledsel和接在轻触按钮上端的io组合完成。
(轻触按钮上端的io)说明了单片机io的位置啊。
虽然没有标io,但是不会误解吧?
有裤子穿也就得了。

网友D:
LEDSEL=1在51机上可能有问题

网友B:
R 13,14,15,16 设置合适可以给单片机io很大的冗余度。

R13 R14 R15 R16 1K这个参数应该可以了。
再不行可以在LEDSEL端再上拉,io也和其他几个io口类似 采用P0口开漏驱动。

网友C:
用在51上也没有问题

即使是P0口,加上拉电阻即可。

网友E:
led没回路怎么亮得起来?

网友F:
上面的电路没有价值

应该可以的,以前有个帖子讲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G:
为什么说“上面的电路没有价值”呢?

元件多?
体积大?
不划算?

PS:
搞技术的不要说“应该”啊,很容易被批的哦...

网友B:
匠人把裤子脱了.各位大侠能帮忙配个程序吗?

ayb_ice能说说理由吗?

网友G:
自己画的电路,思路一清二楚,为什么不自己试着写写程序

这么懒的话你能穴道什么东西???

网友B:
呵呵 继续

  这个电路是应楼主的要求画的.
  这个电路元件不是很大的 0603 部分0805电阻 3个to92,和so16差不多吧 况且还有节省io的优势 ?想想你集成块也不小啊.
   软件不是不写是我不会啊?大师配个程序不很好吗?
  只有我在这瞎热心,怕是碰上冷屁股了,一直没有群主露面.
  这个程序有借鉴意义,希望热心的大师配上程序.
  c51

网友C:
此电路当然不能说没有价值

不过楼主还没说话,何必配程序?楼主要用什么单片机,用什么语言还没有说明。

网友G:
呵呵,你懒的境界不够啊

更高一点境界是:懒得理你

再高点就是:懒得看贴

更高点就是:懒得上网

还高点就是:懒得活了...

网友H:
如果懒得活又懒得死会是个什么状态?量子论问题?

网友F:
现丑了

说明一下:
这个电路适合于IO功能较强的MCU,比如C8051,IO能够设为推挽,弱上拉,禁止上拉,模拟输入...
另外按键要串电阻...

网友B:
ayb_ice 能不能配程序啊,需要模拟输入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F:
这里并不需要模拟输入功能

我只是说C8051F有这功能...
这也是基本动态扫描程序...
思路是二极管两端同时为高(有时要设为开漏输出高),或同时为低不会亮,或者一端为模拟输入也不会亮,区别是二极管要正反扫描两次,因为是正反并联的,其它的和一般动态扫描一样...
程序还是自己动手学的快...

网友G:
我觉得还是2×5组合更好些

象28楼的电路,要做到互不影响的话软件上会相当麻烦

2楼的电路还是设计得挺不错的,如果把R8~R16移到LED下端,还可以节约5个电阻。

如果IO的双向输出能力很强,强到一个IO能同时驱动5个LED,当然可以把三极管都省掉
但一般MCU并没有这么强的输出能力,2楼的电路不管是从通用性、可靠性上都要远远好于28楼的电路的。

网友F:
反对

此图是前面大家说好的图,我分析了一下,有如下问题(针对标准51)
1: 标准51的上拉电阻较大,导致LEDSEL即使为1,也不能可靠关闭三极管,因为R15经三极管导通,从而导致LEDSEL不能保持5V...
2: 此电路LED1,LED2的正极总有一个会是5V,导致按键按下会直接导通一个,从而不受控制,因为R24不能取值太大,否则扫描键盘不行,另外LED1或LED2经R27相当于是IO1的上拉电阻,而R27只能联取值更小(一般200~510),这样相当于上拉很强,更加导致R24不能取值太大....
可以肯定,这个电路即使可以工作,也会取值很难,而且差异性很大,LED会不能完全关闭,甚至不能工作....

网友I:
顶了

占个位子看

网友J:
如果按下按键,则至少会有LED亮,

如果按下n个按键,则至少会有n个LED亮,

网友J:
我也设计了一个,请大家鉴定,

按键会影响LED;不用电阻、三极管,

网友K:
我来说说

。。

网友K:
上图

图没时间画完全,5块这个东西。
要控制灯和按键必须用扫描方式。6个io全输出1时灯全灭,这时读按键输入。
灯亮必须不停扫描,例如输出100000第一组右面灯亮,或者011111第一组左面灯亮。只要扫描速度足够,灯亮度足够(与电源电压有关)就能达到效果。

网友K:
还是不行

忘记了按键会影响LED,看来还要改进

网友L(2008-09-02):
感谢各位大侠的热心帮助,不好意思,前段时间事多忘了此

感谢各位大侠的热心帮助,不好意思,前段时间事多忘了此贴。
    当时项目吹得紧,后来就另想办法加了一个IO口搞定了。
    图放上来,大家拍拍砖。

网友M(2011-05-31):
图片看不见?

网友N:
点阵液晶屏是否就是这样实现啊?

网友O:
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哦,disp_l1,disp_l2,能承受那么大的电流么?都亮的时候

网友P(2012-06-27):
额~~我看不到图啊,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