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线路状态显示器的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8-03-06):
RS232接口是PC机的通用接口,RS232总线通信应用非常普及。在与之相联设备出现通信故障时,通常要首先确认RS232接口的端电压是否正确。如果用探针查找的方法检验各个接头的电压是否符合电路正常工作电压,操作较为困难,并且可能出现与电源线的短路。
RS232线路状态显示器的功能是显示电路信号是否属于正常值,从而为RS232线路提供连续的监测。
我的毕业 设计是设计 一个RS232线路状态显示器,大家有什么思路吗?交流一下!
老师给的提示是用两个比较器和两个脉冲展宽器组成主电路

网友A:
标题不明,建议lz修改

楼主:
RS232线路状态显示器的原理图

关于RS232线路状态显示器的设计的问题,电路大致由两个比较器和两个脉冲展宽器组成,大家能帮忙分析一下原理吗?

网友B:
用速度高一点的ADC好了,不然你想拿个优不容易……

实际上就是做个N路低速数字存储示波器了。

用比较器+电位器(调整阀值)+LED也可以,就是数据传输时不可能分辨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