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各位高手请教一下这个AC有效值转换DC的电路!

楼主(2008-01-12):
   我在网上面看到这样一个AC/DC的电路图,但是不知道他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另外,我用这个电路图作了一个实物,发现当我输入AC一定时,输出DC是一点一点地增加的,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啊?小弟,现在把图贴上来,帮忙给解释一下,还有问题出在哪里了?谢谢!

网友A:
不是有效值转换,是精密整流滤波电路。

网友B:
如要用有效值,则用有效值转换芯片就可 如AD536

楼主:
那为什么在输入AC一定的情况下,输出DC是增加的阿?

网友C:
你的电路中时间常数比较大

直流输出逐渐增加是正常的。
任何电路都有这样的过渡过程,持续时间则由电路中元件数值决定,可能不到一微秒,可能几个小时甚至几天。

网友A:
maychang 说得对

任何AC转DC电路都是要一定的时间的,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电路中的RC时间常数,如果时间常数短了,输出的纹波就较大。

至于电路的原理,请参看“电路欣赏”版面那个加酷的帖,里面有你这个电路的原型:
【经典整流电路10例 (2184字节)  buendia 12 432 01-10 19:23 】

楼主:
谢谢!

那就是说到一定的时间后,输出的直流电压就应该是一个稳定的值了?还有二位所说的时间常数怎么算阿?非常感谢!

楼主:
谢谢!

这个是不是还与输入AC的频率有关系阿?是不是输入的频率越大,响应时间就越长阿?

网友C:
完全到达稳定的时间理论上是无穷大,但实际应用中我们并不要求完全稳定,只要误差小于某值即可。
响应时间与输入频率无关,响应时间是电路的特性。

楼主:
谢谢!

我把那个滤波电容调节小一点后,仿真觉得稳定多了,比一开始的好,呵呵
谢谢各位朋友了

网友A:
电容小了,输出纹波会变大,是个矛盾

对频率变化,响应时间不变,但输出的纹波会更小。

也就是说,频率越高,在达到同样的输出稳波要求时,电容可以用小点,响应时间也就会变小点。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了!

   我想问下各位,这个电路要怎么分析啊?现在搞不懂,比如说我输入交流电压是1v,那么我输出的直流电压应该是多少啊?
   谢谢了!

网友C:
回13楼

这个问题,最好是好好看看有关电工基本理论和放大器基本知识。你的问题严格说来是没有答案的,因为输入信号波形并没有说明,不同波形交流电压是1V直流输出可能不同。

楼主:
呵呵

确实是该好好学习一下了!
我输入波形是正弦波,呵呵

楼主:
高手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我把滤波电容改小后,带电测量了一个小时,输出电压还是不断增大,而且,用10分钟就增加1V左右的电压,请问各位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在线等,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