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长线驱动?

楼主(2008-03-06):
今天看到一个“长线驱动”的名词,说是信号无法传输太远的时候加上长线驱动就可以延长传输距离,请问这长线驱动是什么个原理?请不吝赐教一下!!!

网友A:
估计是把一个信号变成两个差分信号再传输.

网友B:
TMX9200长线驱动器

我现在在做....长线驱动器....RJ45长线驱动器TMX9200视频信号长距离传输设备可以在五类非屏蔽双绞线上传输一路高质量的RGBHV、RGBS或RGsB信号,或多路复合视频信号,最远可达1000英尺(约305米),同时实现一个双工串口通路。
TMX9200主要特征

通过一根非屏蔽双绞线就可以传输RGBHV计算机视频+音频RS232。
可兼容最高达1600x1200的高质量的RGBHV计算机视频信号。
可兼容传输三路复合视频、S-视频、RGBS、RGsB、RGBs、YPbPr、YCbCr。
可享受厂家终身保修的承诺。
同时提供双工RS232通讯口或一组计算机音频方便联机使用。
H、V极性自动寻找调整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