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电阻测量

楼主(2008-03-07):
请问用什么样的电路做高精度(0.01欧姆)测量电阻的阻值。

网友A:
四线制+恒流源吧,最常用的方法

网友B:
楼上能说具体点不?

网友A:
在电阻上加一个恒定的电流,测量电阻两端的压降

R=U/I
就这么简单。具体的电路跟你的阻值范围,承受电流能力等因素有关。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新型精密铂电阻测温方法

作者是通过测量电阻来实现温度测量,你取前面的部分就可以了。
 相关链接:http://www.bjx.com.cn/files/wx/cgqjs/cgqjs99/cgqj9902/990216.htm

网友C:
那如何测试高阻呢?

假如我要测试仪能分辨出1000M的高阻,并准确在LCD上显示出来该用什么方法呢?
又如何去除人体的干扰呢?

网友D:
恒压供电测电流,恒流供电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