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RAM工作

楼主(2008-03-08):
按PC133标准,SDRAM刷新要9个时钟周期。DRAM的CBR方式要几个周期?
SDRAM上电后先经8个周期刷新,再进入模式寄存器选择。那么DRAM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楼主概念似乎没有搞清

你说的DRAM是指DDR 吧?
它的全名是 DDR SDRAM
它是相对于传统的SDR SDRAM的

网友A:
go on

DDR SDRAM与SDRAM一样,在开机时也要进行MRS,不过由于操作功能的增多,DDR SDRAM在MRS之前还多了一EMRS阶段(Extended Mode Register Set,扩展模式寄存器设置),这个扩展模式寄存器控制着DLL的有效/禁止、输出驱动强度、QFC 有效/无效等。

楼主:
动态RAM

我说的就是一般的DRAM(动态RAM)。 不是SDRAM。关于SDRAM的工作原理和时序,介绍的很多。但是关于DRAM以及EDO DRAM的上电初始化及刷新的资料不好找。能否请高手介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