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差分信号图中两个地方短路,是否等效?

楼主(2008-03-21):
如题,我准备做一个差分信号异常测试,其中包括将两个信号短路。不过有一点我有些迷惑,将差分信号在A点或在B点短路,那么在C点输出的信号是否相同。我非常期待有人能指点迷津。图中的DS25CP104是一款差分信号收发器。

网友A:
不考虑噪声和干扰,那么输出结果都为0。

楼主:
谢谢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接触差分信号时间不长,设计中有不熟悉的东西,很需要有您这样的人指点。谢谢

网友A:
不过直接对输出端短路是不规范的...

楼主:
恩,知道

我们在模拟某种特定的故障状态。

网友B:
我觉得00的话有问题

就通常的电路来说,00说得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是在传输线上,就不完全是或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楼主:
如果能用软件仿真一下

如果有仿真结果就好了,不知道哪种软件适合仿真差分信号电路